multisim中时钟源

楼主(2012-06-07):
我用multisim中的时钟源,我设置的是5VP值,50duty,频率为120KHZ,为什么用虚拟示波器测出来的是-2.5V到2.5V呢,它默认是双极型了,我想要的是0到5V,这样单极型的?不知道如何弄?请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下图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B:
时钟源一边接地,一边接正极就是单极性的吧,示波器里显示的是双极性的话调一下Y坐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