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不同运放类型的区别==

楼主(2012-06-07):
【已知】
按工艺:双极型和CMOS型;按反馈:电流反馈型和电压反馈型;
另外,还有跨导型和跨阻型;

【问】
1. 当拿到一份运放的数据手册时,怎么看出运放是哪一类型的?
2. 现今主流运放是哪种类型?
3. 各类型运放在设计电路是应注意哪些要点?(希望能配上电路图解说)

相信二姨家应该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运放也算用过不少,但设计时却不曾考虑过这些细节。诚请大侠扫盲!

楼主:
目前,我只懂得双极型运放要加平衡电阻,避免偏置电流偏差引起的Vos;而CMOS型不需要。
但有些手册并没有指明是双极型或CMOS型,这时该怎么看手册?

网友A:
如果某大侠来详细回答楼主问题,估计得准备一杯茶,最好还叫个外卖。

网友A:
根据你的设计规格来选型一些相关参数,这样就可以。关键在于你对本身电路和OP性能的双向理解。没必要非对OP来选个型分个类。
OP实际是个反馈系统,线性系统,设计电路更是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网友B:
我一般关心的顺序:
单/双电源, 电源电压范围
带宽和转化率
输入范围(是否轨对轨)
输入电流和失调
输出电流和功率
噪声
开环增益
......

楼主:
查了几家公司的网站,发现只有AD和TI的高速运放(>=50MHz)才有分电流反馈、电压反馈、JFET/CMOS。
而MAXIM和mirochip只按速度、精度分类。
是不是说电流反馈、电压反馈只有在高频应用时才有明显差异?

网友A:
如果想了解OP 那请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比较经典。

   你这样问问题太广泛,别人不好回答你,就算回答了你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还是去补习一下基础。

楼主:
7# magic_yuan 谢谢magic_yuan提供的资料,在书里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电流反馈型和电压反馈型是运放的两种设计结构,前者以牺牲Vos和Ibias为代价得到更快的动态响应速度;
另外,电流反馈型运放在使用电容直接反馈时,可能会振荡。

网友C:
1. 当拿到一份运放的数据手册时,怎么看出运放是哪一类型的?
  这个估计你比我还会看。输入电阻输入电流等就不说了。
2. 现今主流运放是哪种类型?
  都一样,看工作场所。双极型对工作在25度以上相对FET型温度特性要好点。
3. 各类型运放在设计电路是应注意哪些要点?(希望能配上电路图解说)
    工作电压,共模输入电压,差模输入电压,失调电压电流,带宽,压摆率
输出电压摆幅。。。

楼主:
欢迎讨论!
是不是说大部分的普通应用时,运放只需要关注统一的参数:共模输入电压,差模输入电压,失调电压电流,带宽,压摆率,输出电压摆幅。。。等等,而不必管内部结构是何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