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总结】电源设计小贴士视频合辑(ing)

楼主(2012-06-07):
电源管理设计贴士(总):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entryid=0_3qrij1r6&lang=cn

部分视频为英文,可参照对应的中文** :
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45610

持续更新中~~~~~:loveliness:

中文搜索页: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Search.tsp?lang=cn&term=%E7%94%B5%E6%BA%90%E8%AE%BE%E8%AE%A1

英文搜索页:
http://www.ti.com/general/docs/video/Search.tsp?term=power%20tip

楼主:
电源设计小贴士 13:小心别被电感磁芯损耗烫伤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gysjdpem

电源设计小贴士14:SEPIC转换器提供高效偏置电源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c1xvufu7

电源设计小贴士15:低成本、高性能LED驱动器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8inv2h5k

电源设计小贴士 16:缓冲正向转换器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r00bkc50

电源设计小贴士 17:缓冲反向转换器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vhppkzpx

电源设计小贴士 18:稳压器的输出电压精度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lsyzip0s

楼主:
电源设计小贴士 20:注意那些意外谐振响应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jqzmws4e

电源设计小贴士 21:请注意电容 RMS 纹波额定电流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zgk3iud7

电源设计小贴士 22:避免常见的误差放大器使用错误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orj52i20

楼主:
电源设计小贴士26:高频导体的电流分布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x4h9pgzx

电源设计小贴士27:压降式并行电源供应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entryid=0_376u3hmh&lang=cn

电源设计小贴士28和29:估算热插拔MOSFET的瞬态温升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x4h9pgzx

楼主:
电源设计小贴士30:低压降压IC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entryid=0_sy77gf1t&lang=cn

电源设计小贴士31:同步降压MOSFET电阻比的正确选择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entryid=0_9e8yq7wt&lang=cn

电源设计小贴士32和33:注意SEPIC耦合电感回路电流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entryid=0_8cu8ys5o&lang=cn

楼主:
电源设计小贴士34:如何设计简单的隔离偏置电源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x4h9pgzx

电源设计小贴士36:使用高压LED提高灯泡效率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entryid=0_9u2a6zvd&lang=cn

电源设计小贴士37:折中选择输入电容纹波电流的线压范围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entryid=0_g80w1y6y&lang=cn

楼主:
电源设计小贴士38:使用简易锁存电路保护电源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entryid=0_zntqiuu3&lang=cn

电源设计小贴士39:同步整流带来的不仅仅是高效率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ndn48ki7

电源设计小贴士40:非隔离式电源的共模电流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xtc67v20

楼主:
电源设计小贴士10:轻松估计负载瞬态响应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9qy70gw6

电源设计小贴士11和12:解决电源电路损耗问题
http://focus.ti.com/cn/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cn&entryid=0_uhp2fv02

楼主:
Power Tip 41: Powering double data rate (DDR) Memory
http://www.ti.com/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en&entryid=0_xt7sz8rr

Power Tip 42: Discretes can replace integrated MOSFET driver
http://www.ti.com/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en&entryid=0_eomqua6v

Power Tip 44: Handling high dl/dt load transients
http://www.ti.com/general/docs/video/Portal.tsp?lang=en&entryid=0_e3wcyjev

网友A:
唉,虽然是客户,但也不要肆无忌惮吧,在商业版想怎么玩都行,到了非商业版请尊重大家的眼镜,不要随意QJ。
===========================================
同样是QJ,没交保护费的被众人骂,交了保护费的,咱只好默默忍受?
建议二姨改一下论坛代码,弄个随机数,凡是点电源版想进来的,随机链接到 TI 指定的页面去,那才叫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