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和单片机通信接口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07):
(图片)

楼主:
为了大家都能够看清我分开截图,此图的VCCPC是谁提供的电源?为什么和串口通信此电路会用到串口的 4和7引脚一般不都是只用三个的吗?第一张图的用意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为什么vcc和VCCPC要分开供电?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坛友们给说说呗,么么哒

网友A:
VCCPC是串口提供给232的电源,见你的第一个图,这也正是为什么要用到串口4、7脚的原因,至于为什么vcc和VCCPC要分开供电,串口提供的电源功率有限,最主要的是有隔离的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不像另一个一样用串口的第6脚供电,而要用4,7呢用6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A:
6脚是外部供电,也有这么用的,但这样就不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