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变频

楼主(2012-06-07):
公司研发一东西 需要市电在0到80赫兹变频 大概40W的功率 低成本
我刚学校毕业 电源知识不清楚 不知道这难不难  求指点

网友:
做个信号发生器,这个信号发生器要可调的,然后功率放大。难度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对于功放俺是狗屁不通。

网友A:
2楼方法可行啊,只是体积会很大.

楼主:
我现在想的是先用变压器降压,然后用单片机做PWM,再通过升压变压器到220,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B:
变频器的一般远离好像是先变为直流,然后逆变为交流,再升压输出

楼主:
有实际做过的朋友吗?

网友C:
自己不会就找别人做

网友D:
做过不难,你的方案有个问题“需要市电在0到80赫兹变频”变压器不能用于0赫兹(直流)

网友E:
就是个变频器

网友F:
对效率有要求否?是否要求是正弦波?是否需要压--频相关特性(用于交流电机调速的话是需要电压和频率相关的)?、、、、都是问题!这些没搞清楚之前楼主的问题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