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可控硅限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请教一个可控硅限流的电路问题。我不知道i该电路的电阻不知道怎么确定?希望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  电路的功能是:马达在工作时,可能会卡住。马达卡住,电路中的电流会快速增加,这时用这个电路进行限流。
  电路的原理是:上电,单向可控硅断开,拿小电阻或者导线将可控硅的A极和G极短接,触发单向可控硅导通,马达转动。人为使马达卡住,电路中的电流增大,三极管be极饱和,三极管的集电结正偏。也就是可控硅的A极和K级电压反向。可控硅断开。三极管基极电流为0,三极管截止。电路断开了。

网友A(2013-09-26):
好像楼主表达不清楚!想问一下Q1的门极接哪里?

网友B:
前半部尚清,也知道如何触发,甚至关断条件。但是,事实上与楼主愿望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