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OP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7):
各位大侠,   最近整一个数控电源,16BIT,精度较高,从0.1UA到1A的档位,包含给电和测量。
容性负载补偿是个难题,看了相关资料,又发现了如下疑点,请大侠帮忙.
   问题:“对许多电路来说(尤其是驱动容性负载的电路),最差的稳定性情况是输出接近于零(对双电源OP应用),且直流负载电流很小或完全没有的时候,因为这样会导致OP的开环小信号阻抗R0达到最大值。”
       对这句话比较纠结,几乎无法理解。我的理解是:空载的时候系统得到的反馈量最大。反馈量越大越难稳定,这个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是零输出?且如何导致R0变大的?
    十分感谢!

网友A:
RO的测试条件:IOUT=0,F=1M时测得的最大值。
对于一个BJT输入输出型运放,其输出级一般是推挽型跟随器
其输出阻抗R0=1/gm+RB/hfe.后面项RB基极限流或者是基区扩散电阻200R左右
前面项gm直接跟工作点有关,空载时IC最小,gm最小,倒数最大;负载时IC增大,
gm增大,倒数变小,输出电阻变小。
另外GM还跟工作频率,温度有关。具体可自行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解答!
  大侠功力太深了,我明天上班拿出模电书好好就这个方面看看,以前觉得这个没什么用,今天才发现。。。。
   模电太深了,不可测。。。。

楼主:
刚拿出模电书来看了一下,是否也可以用如下方式解释:
  RO为等效交流阻抗,而若认为OP输出级为BJT 推挽结构,则输出级为共集电极,此时的输出电阻约等于RE,而RE=26mV/Ie,很明显当OP空载时Ie最小,因此RO就最大了。
  但这样若OP为功率OP,那RO岂不是变化非常之大?可能都过100倍变化了。。。。。。

网友A:


网友B:
刚拿出模电书来看了一下,是否也可以用如下方式解释:
  RO为等效交流阻抗,而若认为OP输出级为BJT 推挽结构,则输出级为共集电极,此时的输出电阻约等于RE,而RE=26mV/Ie,很明显当OP空载时Ie最小,因此RO就最大了。 ...
引用 楼主:

楼主双引号里面的那句话似乎欠妥。建议直接看原文,翻译过久变味了。

LDO,DC-DC都有轻载不稳定的问题(当然,这里说的是经典结构,因为现在采用诸如动态补偿或多模转换等技术后,这些问题没有了),但原因跟BJT的输出阻抗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