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erber转pcb

楼主(2012-06-07):
如题,我用Altium Designer把gerber转为pcb,按照度娘搜索的答案依次操作,导入-导入-提取-导出,一切正常,但是最终导出的pcb文件其元件封装都是被肢解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元件可以从丝印和管脚等上面看到“封装”,但实际上每一个管脚和每一条丝印线都是单独存在的,而并不是以这个元件作为整体封装存在的。
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首先这个元件无法被选定,作各种操作,另外要移动这个元件也麻烦,只能用鼠标框选,同时要避免框选到其他元件或焊盘。
无比郁闷中......

求大神指点,是否在转pcb的过程中有操作不当的地方,或者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PS:附件中就是转后的PCB。

网友A:
顶贴中:一些Altium designer中文使用技巧资料

有详细说明

楼主:
顶贴中:一些Altium designer中文使用技巧资料

有详细说明
引用 网友A:
哦,那我查一下看看

网友B(2013-09-04):
你还好了,我按度娘的方法,gerber转PCB,焊盘都变形了

网友C:
应该是正常的,不然厂家拿到GERBER文件,自己拿去卖,不是很容易泄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