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一发射,MCU就复位

楼主(2012-06-07):
我把430F149的MCU和CC1101做在一块PCB上,好不容易折腾的1101的晶振起振了,MCU也可以写1101的配置寄存器,但是只要一往1101的发送缓冲区写数据,MCU就跳到reset_vector,怀疑是不是1101干扰到了MCU的复位信号??

不知道各位用1101的时候是直接用的模块还是自己做的PCB?

网友A:
你看下工作电压是否变化,是不是发射的时候工作电流大了,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B:
要么430太差,要么你高频退耦没做好

网友C:
上原理图,大家才能分析

楼主:
大哥,原理图是1101的参考设计,和原理图没关系的。唉,陷入困境,貌似是PCB的电磁兼容没做好。

楼主(2012-12-07):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是程序的问题。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