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整流中 MOSFET的接法问题。

楼主(2012-06-07):
请教同步整流中 MOSFET的接法问题。

看有些文献说 需要MOSFET 反向工作的。

是否可以 把推挽 电路 按 双向工作原理。
在 正向工作时,为推挽驱动。

在反向工作时。作为同步整流。
MOSFET接法是否就这样?

楼主:
有大侠说: MOSFET 的VGS 电压控制的 N沟道。 导通后只是 导通电阻的大小,并没有方向要求。
因此,MOSFET就是一个可控内阻器件。

只要VGS阀值 。  加VDS或VSD, 都可以工作,电流只是会反向。

这里不明一点。 当加正常VDS。 VGS是正。
当加反向的VSD。 那么 控制电压用VGS 还合适吗?

楼主:
看得人多,回的没一个!   哈哈。

网友A(2013-03-16):
期待合适的答案!!

网友B:
请注意,工艺限制,MOS 管都会有一个S-D的体二极管

网友C:
两种接法貌似都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