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OP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2-06-07):
如附件图所示,求分析 OP 的放大倍数。。。

网友A:
R304和R306分压,这样R304右边的电压约5V,用虚短虚断,(5-Vi)/20=(Vi-Vo)/5.1,Vo=1.255Vi-1.275.

楼主:
R304和R306分压,这样R304右边的电压约5V,用虚短虚断,(5-Vi)/20=(Vi-Vo)/5.1,Vo=1.255Vi-1.275.
引用 网友A:

若是这样不得出现负值?

楼主:
我的分析:
根据虚短虚断,(Vo-Vi)/R307 = Vi/(R305+R306); Vo = (R307/(R305+R306)+1)*Vi = 1.25Vi
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B:
不知道呢,不过帮顶!

网友C:
虚短,列公式,同意上面的

网友D:
设R304,R305,R306中间的电压为Ux,用结点电压法列方程:(Ui-Ux)/20=(Ux-5)/10+Ux/0.39.
解得 Ux=(Ui+10)/54.28
因为 Uo=[(Ui-Ux)/20]*5.1+Ui
解得 Uo≈1.250Ui-0.047
以上计算与Multisim10仿真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