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 OP 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2-06-07):
求分析 OP 的放大倍数

楼主:
我的分析:
根据虚短虚断,(Vo-Vi)/R307 = Vi/(R305+R306); Vo = (R307/(R305+R306)+1)*Vi = 1.25Vi
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A:
你这个图R303前端是什么?看着有点问题。不知道同相输入端的信号是什么。

楼主:
你这个图R303前端是什么?看着有点问题。不知道同相输入端的信号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电压输入信号

网友B:
我算的是VO=12.9503VI-0.046977(V)。不知对不对。。求正确答案。

网友B:
叠加定理适用吗?为什么不考虑+5V电源的支路的影响呢?

网友C: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也可以在2脚处用叠加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