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电源是恒流源,如何取3.3V电压?

楼主(2012-06-07):
请教各位:
我一块电路,想从LED电源取电,而不影响LED灯。我的电路工作电压为3v~5V。
而LED电源是恒流源,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而变化,请问我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A:
看电源输出电压变化范围
地接到电流采样电阻后面

网友B:
TPS63001你可以看看,不过价格较贵 输入电压最低1.8V 效率比较高,
也可以找同类的 升降压IC 可以得到3.3V

网友C:
我这个图不知道是不是跟2楼说的是一个意思。

要实现楼主的目的应该要注意两点,
1.不能从电流源直接取电,
2.不能从LED两端取电,如果从上面两条取电,会影响LED的工作电流。

如果楼主所说的电流源只是一个LED恒流驱动芯片那应该可以直接从芯片输出端取电,
其实更简单的是从“恒流源”输入端取电。。

网友D:
在取样端串接一个小电阻即可获得所需要的参数。

楼主:
我们知道LED灯泡是:
[220v] ~>  [LED电源] ->  [LED灯泡]
而,我的设备,想接在LED电源和LED灯泡之间,但是由于LED电源是恒流源,电压随负载变化,所以,现在我的电路不工作。。。。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贴你的图出来分析
另外你取的3.3V 电流多大?

楼主(2012-07-08):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没有图呢,现在在考虑方案中。取的电流就10mA就足够了。

网友E:
用3.3V稳压管串联在LED和电源间,稳压管两端就可得到3.3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就这么干了,正常工作中。

网友F(2013-10-10):
同问,我的工作电流需要300ma。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问,我的工作电流需要300ma。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直接在LED电源变压器上绕一组绕组出来供电~~~

网友H(2017-05-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我的问题还要复杂一点因为我的3.3V取出来是控制LED亮灭的,所以不能窜连在LED上,也10毫安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