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w 和 delete

楼主(2012-06-07):
以字符串处理函数为例,不调用string库里的函数,编写一个c++程序来实现字符串处理函数strlen的功能,代码如下:
//strlen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istrlen{

public:

int number;

char a[10];

char
*p;
             istrlen(
int initial);

int count();

void f1();
};

istrlen::istrlen(
int initial){
                   number
=initial;
                   cin
>>a;
                   p
=a;
}
int istrlen::count(){

while(*p!='\0'){
                number
++;
                p
++;
                }

return number;
}

void istrlen::f1(){
    cout
<<number<<endl;
}

int main(){
    istrlen A(
0);
    A.count();
    A.f1();
    system(
"pause");//DEVC++ make the result clear to see
}

写出代码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如果我所输入的字符串长度大于我预先定义的呢?
编译可知,编译器是不会报错,但是输出的结果不是你所输入字符串的长度
这时候我就想着用动态内存分配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
使用operator new 和 delete 如何实现呢?

网友A:
为什么要去重载new和delete??这个只需要去管理好你的指针所开辟的内存大小而已,没有必要重载new和delete

网友B:
cin>>a
如果没有分配足够大,这里直接就错误退出了
你可以试试
char a[10]
cin>>a 然后输入超过11字符试试。

网友C:
没有必要重载new和delete

网友D:
LZ再仔细看看C++ Primer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