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SI4463资料下载

楼主(2012-06-07):
SI4463-B1-FMR特点
频率范围= 119–1050 MHz
接收灵敏度 = –126 dBm
调频模式
(G)FSK and 4(G)FSK
OOK and ASK
最大输出功率
+20 dBm (Si4464/63)
+16 dBm (Si4461)
+13 dBm (Si4460)
PA支持 +27 dBm
低功耗
10/13 mA RX
19 mA TX at +10 dBm (Si4460)
待机模式
30 nA shutdown, 50 nA standby
波特率= 0.123 kbps to 1Mbps
快速唤醒转换时间
支持电压= 1.8 to 3.6 V
Excellent selectivity performance
60 dB adjacent channel
> 73 dB blocking at 1 MHz
天线多样性和T / R开关控制
高度可配置的包处理程序
TX and RX 64 byte FIFOs
自动频选(AFC)
自动增益控制 (AGC)
低成本
Low Battery Detector
温度传感器
20-pin QFN 封装
IEEE 802.15.4g compliant
FCC Part 90 Mask D技术交流QQ113714426

楼主:
随着大家对SILABS的了解,和对SI4432的兴趣,特拿出一些开发时注意的地方告诉大家,以免大家在开发过程中在犯错。
  一、在开发硬件时:
      1、布线尽量均匀,按照50欧姆的要求去画,
      2、记得过孔、铺地。
      3、亏电电路尽量小,
  二、软件调试:
      1、按照原长的例程去修改,不要自己来设置寄存器,
      2、原长会有寄存器设置工具
      3、做简单的硬件测试和软件判断
      4、确认需要修改的寄存器值是否是正确的,
  三、注意问题:
      1、晶体的精度可能导致你接收不到信号
      2、发射和接收的频率是否一致
   发射机是否正常
(1)看频谱
(2)设置中断
(3)测量电流是否是在正常工作的值
(4)采用内置PN9做信号源
接收机是否正常
(1)采用信号发生器
(2)设置中断
(3)测量电流
还有一些,后续加上。
  有其他问题希望交流!!QQ:113714426

附加一些:
元器件放置以及布线注意事项:

芯片是4.0mm*4.0mm,20脚QFN封装,底部为地。必须通过一些过孔将芯片的地与pcb板的地很好的结合起来;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耦合,尽量避免一些较敏感的数字(和MCU相通信的网络),
射频走线平行,芯片底部不能走线。同样是为了尽量减少耦合,确保相同网络的走线线宽要相同,以及在空间允许的范围内敏感走线间距离至少为线宽的3倍;
在射频前端电路,相邻电感成相互垂直状放置,以较少耦合;
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中间留下足够大的地,避免相互间的耦合;
偏置电路中的扼流电感尽量靠近TX脚,减少发射对接收电路的影响;
射频电路中的元器件,尽量靠拢并使用较小封装的元器件,减少寄生电容的产生或影响;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射频走线和地之间的距离,最好大于0.5mm;
射频电路中,元器件接地的脚周围放置尽量多的过孔来减少寄生电感及其影响;
电源滤波电路中的电路应该尽量靠近vdd脚,以确保滤波电容和VDD间的环路面积最小;(要强调一点,参考电路中的电源滤波电容一个都不能少,每个电容都有其作用。此前有过,因为少了某个电容致使模块工作不正常,死机的现象发生)
晶振尽量靠近芯片减少寄生电容的产生,寄生电容过多容易产生频率漂移,晶体下面不要走任何线,特别是电源线;
射频前段电路放置尽量大的地和足够多的过孔,射频走线下面(BOTTOM 面)尽量不要走线或走过长的线,这样可以避免信号通过它们辐射出去;
射频线宽尽量粗,pcb板近量薄。

楼主:
SILABS新推出EZradioPRO系列RFIC:SI4432,适合长远距离的无线数据传输应用.其发射功率+20dbm,接收灵敏度-116dbm,通讯距离2000米.期待于大家的合作.

对于像无线抄表和汽车遥控这样的中短距离点对点或组网无线应用,系统设计师既可选择业内标准的Zigbee解决方案,也可以选择2.4GHz或1GHz以下ISM频段的专有解决方案。但标准的Zigbee解决方案常被业内诟病为协议太复杂,实现起来不仅成本高,而且开发周期也长。专有的2.4GHz解决方案也有实现起来成本高的弱点,因为2.4GHz频段上的干扰太多,当然它的优点是这是一个全球各国都开放的频段,因此市场空间比其它1GHz以下ISM频段来得大。目前在2.4GHz频段上做得最好的公司是TI和欧洲的Nordic半导体公司,但在1GHz以下ISM频段,新兴的美国SILABS公司就非常值得尊敬。

该公司第二代EZRadioPRO系列无线收发器SI443X在240~960MHz频段内的最大输出功率达到了+20dBm,这意味着它的收发距离可远达2千米。与此相对应的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TI目前实现的最大输出功率是+12dBm。 目前市场产品上,我们是市场上第一家能做到如此大输出功率的公司。SI443X的主要目标应用市场是远程无线抄表、家庭安全和报警、无线PC外设、工业控制、玩具控制和远程汽车遥控等。

SILABS第一代EZRadio系列发射器和接收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只有+8dBm,实际应用时它一般需要外配一个功放来增加收发距离,但SI4432高达+20dBm的输出功率使得它毋须再外配功放,这意味着SI4432可使得一个节点的系统成本再降低1美元。此外,由于更大的收发距离意味着在同样的组网范围内可使用更少的节点或中继器,以及SI4432允许使用低成本的天线和补偿输出高功率,系统成本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

目前欧洲市场由于考虑电磁干扰的影响,规定中短距离无线收发器的最大输出功率不得超过+13dBm,因此SILABS专门已为欧洲市场的240~960MHz频段开发出了四款EZRadioPRO系列发射器IA4230/1和收发器IA4430/1,它们的输出功率均为-8dBm到+13dBm。目前国际上最常用的ISM频段是433MHz、868MHz和915MHz,中国为无线抄表和智能家居应用市场规定的ISM频段是480~510MHz,香港采用的是315MHz,日本采用的是426~429MHz,这些国家或地区对无线收发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没有强制规定,美国FCC则规定必须是跳频系统才能在902~928MHz频段上实现+20dBm的输出功率,因此可配置输出功率范围为+11~+20dBm的IA4432是这些市场的理想选择。

带双天线+20dBm短距离收发系统方案。

SI443X(IA443X)的很多性能指标都超过了其主要竞争对手,如接收灵敏度达到了-117dB(竞争产品为-110dB),滤波带宽只有8kHz(竞争产品为53kHz),50us频率变换调整时间(竞争产品为720us),采用的正交天线可通过内部自动调整机制消除接收盲区(竞争产品无多种天线调整控制机制,必须由微处理器通过外加特殊时序及前导码来实现,而这会降低电池寿命),+13dBm时的发射电流仅需20mA(竞争产品在+10dBm时的发射电流就需要30mA)。再考虑到SI443X的泄漏电流只有10nA(竞争产品的相应指标是400nA),因此基于SI443X的解决方案可将电池的工作寿命延得更长。

SI443X采用无铅封装,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它还集成了一些可节省应用成本的特性,如唤醒定时器、温度传感器、发射和接收数据FIFO、上电复位电路、通用数字I/O口、高性能ADC和数字MODEM,数字MODEM可在数字域执行解调、滤波和包处理功能,这些特性可大幅简化系统设计师的工作,以及允许使用低端的微控制器。SI443X在使用时所需的外部元件相当少,只需要一个30MHz晶振、几个电源旁通电容和二极管,二极管用于替代昂贵的RF开关,因此这些器件非常适用于对尺寸和成本敏感的大批量生产应用。

网友A(2012-08-29):
现在Si4463又不好拿货

网友B(2015-08-13):
兄弟你好,我最近也在用SI4432这个无线芯片,能分享一下你的电路和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