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损坏。

楼主(2012-06-07):
各位大侠,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UART端口损坏的情况么,我们用的是STM32F103VET6,调试过程中用到UART1和UART2,发现UART1收发数据正常,UART2发送数据正常,但是接受不到数据,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可以换个max232试一试,可能芯片有问题的!

网友B:
确认参数像波特率,校验,数据位的设置和软核设置是否一致,然后再看看程序。

网友C:
通常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由于UART  接受可以在端口 IO 模式下进行。可以设置接收 IO 口 GPIO 输出方式。然后软件输出高低电平, 看是否能够接收数据来判断 UART 接收 IO 口是否真有问题。

网友D:
还没遇到uart损坏的情况,收不到数据,基本是软件问题,查配置吧,比如重映射是否正确,接收脚工作模式是否正常。
等找出来,估计又是个低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