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滤波器发热问题

楼主:
我用的MAX267程控带通滤波器,电路就是按照手册上指示设计的,但是老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热特别厉害就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输入端口已经按照要求串联限流电阻了,我用的是两路级联,形成4阶滤波器, Q输入设置品质因数,F输入设置中心频率。

网友A(2012-06-07):
是不是输出负载太大了,是否需要接个电阻上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