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相位滞后角

楼主(2012-06-07):
测试了一下运放的相位滞后角,为什么输入30K的方波信号进入OP07电压跟随器,双电源,输入和输出方波没有相位差呢?

网友A:
再提高示波器的时间分辨力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非常小,估计小于5度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延迟0.5US,相移3度左右。

网友D:
有啊,明显看的出来--,上面的方波偏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