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局变量和全局数组

楼主(2012-06-07):
我在 一个驱动头文件中定义一个数组
#ifndef _drive_H_
#define _drive_h_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shu[]={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extern void ........
#endif

但在 使用
void main()
{
  display(0xc0,shu[filetr()/100000%10]);
  display(0xc2,shu[filetr()/10000%10]);
  display(0xc4,shu[filetr()/1000%10]);
  display(0xc6,shu[filetr()/100%10]);
  display(0xc8,shu[filetr()/10%10]);
  display(0xca,shu[filetr()%10]);
}

keil报错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从新弄一个头 文件 只定义数组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shud[]={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又好了!

还有全局变量 和 数组 !! 高手指点呀!!
多个头文件和 C 文件 中 我现在弄得 头大!!

网友A:
extern声明的时猴,这个数组被定义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B: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shud[]={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display(0xc0,shu[filetr()/100000%10]);
这样怎么可能会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 是 一样的 都是 shu[]

网友A:
提示楼主一下,extern只是“声明”不是“定义”,这个词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在其他地方被定义过。

楼主:
drive.c
unsigned char code shu[]={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drive.h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shu[];

main.c
就可以了!!

我没注意 声明 和 定义!! 我就找到原因了再回来 看帖!和 你们说的一样!! 谢谢

网友C:
6楼正解,定义和声明完全是两个概念。

网友D:
先弄明白头文件干嘛的。。。。。

网友E: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shu[]={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这是外部声明,不是定义,不能有初始化。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shu[];
即可

楼主:
虽然我弄清楚了 但是!! 还是 郁闷 的 是怎么 从新 弄个 头文件! 放数组 有没问题了! 例如 我在一楼说的 一样!!!

网友F:
首先你要定义的是一个常量~,
就不要用变量那套方法~,extern......
直接
const.....xxx[]={.... ....}就行了。
keil中还得加个code,才会放到rom区。

网友A:
虽然我弄清楚了 但是!! 还是 郁闷 的 是怎么 从新 弄个 头文件! 放数组 有没问题了! 例如 我在一楼说的 一样!!!
引用 楼主:

那你还是没弄清楚定义和声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你!! 我又 翻开 书开了一遍!! 以往写的 程序 是 一个C 就完事!没太注意这些问题

网友G:
头文件重复包含的问题~~
在连接的时候编译器发现在不同的.o文件中有相同名字的全局数组,只能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