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为什么那么容易坏?

楼主(2012-06-07):
前端是由14V交流整流然后一个LDO,生产中部分,输入等于输出,坏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会这样呢?又没超过LDO的耐压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LDO呢?前端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B:
14V的交流还用得着LDO?
78xx就行了吧

网友C:
估计是芯片的ESD作怪

楼主:
前端用的是工频变压器!要求的是极限电压20V,使用电压是16V,最大的!MIC5205

网友D:
14v的交流,整流后是多少?

网友D:
已接近极限了,你设计有问题。

楼主:
整流桥后端输出固定14V,最高!

网友D:
用示波器测

楼主:
测LDO输入端的波形吗?

网友A:
楼主整流桥前面那一大堆是啥东西?

网友E:
草,只看电压,不看功率和散热,烧你活该

网友B:
厉害,最左边那只东西不会烧?

楼主:
前面那堆是电压保护电路
怎么可能会烧?乱说

网友F:
楼上真是痴人说梦话

网友A:
前面那堆是电压保护电路
怎么可能会烧?乱说
引用 楼主:

楼主确实该重视下电源管理和模电了,前面那堆电路简直是乱设计出来的。

楼主:
前面的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前面的电路有什么问题
引用 楼主:

这堆电路起什么作用?怎么工作的?楼主自己先说说呢?

网友G:
估计是功耗的问题

网友H:
除了耐压,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就是功耗,再进一步就是纹波。
你只考虑第一个参数,烧了也不奇怪。

首先要根据输入输出,确定稳压电路的电压范围,选取具有足够耐压和压差的稳压器件;
再根据输入输出和系统的功耗,算出稳压电路的压差及功耗,确定稳压器件的类型,结合系统工作环境(温度范围)挑选具有合适热阻的稳压器件(基本上通用型都可满足),或者考虑散热片;
等等。。。

按前两条检查,保你不再烧了。

网友I:
电源模块的工作效率,整个电路的功耗

网友J:
LDO的效率很低的,一般也就十几个百分点。所以你LDO前后的压降不能太大,否则LDO很容易被烧坏。

网友A:
LDO的效率很低的,一般也就十几个百分点。所以你LDO前后的压降不能太大,否则LDO很容易被烧坏。
引用 网友J:

LDO的效率与压差和电流有关,与自己无关。

楼主:
LDO应该不是烧吧,是这样的,进入LDO的电压都是14V左右,有监测,坏的LDO是这样的情况,输入等于输出,且会将电压拉低几V。可是换个同样的LDO,就正常了!

网友K:
:L估计楼主说的就是78xx
14V的交流还用得着LDO?
78xx就行了吧
引用 网友B:

网友K:
问一句楼主:

你有没有测LDO的温度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K:
不对,楼主用的是“MIC5205”,SOT23-5封装玩意。

网友A:
楼主前面一堆电路已经说明是乱设计了,这种设计理念,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L:
建议分析问题,先把型号参数贴清处,要不楼层再高也没有结果。哈哈

楼主:
型号MIC5205  SOT-23,不是温度的问题,控制负载开启时间,15S内开3S。

楼主:
楼主前面一堆电路已经说明是乱设计了,这种设计理念,不出问题才怪,能否详细说明下?

网友A:
楼主前面一堆电路已经说明是乱设计了,这种设计理念,不出问题才怪,能否详细说明下?
引用 楼主:

你那堆电路根本起不到限压作用,看电路形式有点像ESD抑制,又有点像并联稳压,问题是楼主你自己都说不清楚那堆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呀。并联稳压的话,必然输入要串联电阻,楼主你没有接哟。

网友J:
不太清楚了,楼主上个图吧

楼主:
前面那电路是用可控制硅做过压保护,输入的是互感器二次侧,。

网友A:
前面那电路是用可控制硅做过压保护,输入的是互感器二次侧,。
引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这个不能当电源用,原理性错误。

楼主:
是电流互感器!公司的产品都这样用的

网友:
不说前面那一堆的东西,你要看看你的LDO上消耗的功率,还有散热器,万一管子都热的可以煮饭,不烧就怪了

楼主:
都说过了,不是温度造成的

网友A:
是电流互感器!公司的产品都这样用的
引用 楼主:

那就只有笑你们公司无人了,电流互感器要求二次端工作在接近短路的状态上的,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都弄错了,木搞设计了。

楼主(2012-12-26):
是这样的,在开关柜上用电流互感器来取电的,一次侧是三相电,二次侧感应,经可控硅保护,LDO降压,给后面电路供电。得考虑小电流时也能工作,大电流时饱和不会发热严重,因为是长时间连接工作的,因为这样设计。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请高手发表看法,谢谢

网友M:
DC-DC主要有buck(降压),boost(升压),buck-boost(升降压)三种(还有一些是从这3种演化来的)
LDO在效率方面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效率大约等于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所以当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相差较大时,效率低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013/01/ldo/

网友N:
稳压管怎么也得接到后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