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DMA

楼主(2012-06-07):
DMA, PSOC, rc, RS, ST
看DMA的数据手册的时候看到两个参数不是很明白,有点混淆,请高手指点明津,Burst count和Transfer count,谢谢了!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吧

楼主:
我看到手册里的这么一句话“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move 100 bytes of data from a 16-bit peripheral to a memory buffer, the burst count is set to 2 and transfer count is set to 100.”为什么要把“burst count ”设置为“2”呢?

网友B:
因为要传16-bit data啊, 一个burst 8-bit.

楼主:
这些天光看DMA,就是这两个参数搞的不是很明白。“burst count ”可以根据要传输的数据的大小随意设置吗?

网友C:
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传输一位的数据,就可以设置为“1”,16位的数据可以设置成“8”,可以设置成“16”吗?

楼主:
哦,水知道"Burst count和Transfer count"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D:
举一个例子来理解, DMA 的常规应用之一是将 ADC 的转换结果传送到 SRAM(某个数组), 假设我们的 DelSig ADC 的分辨率设为 16bit, 现在想用 DMA 将 100 个 ADC 转换结果(16bits = 2 bytes) 传送到内存数组 uint16 Array[100].
DMA 要完成上述操作, 一个方法就是每次从 ADC 的结果寄存器读取 2bytes 的转换结果传送到内存, 一共传送 100 次。 在这种配置下,我们就需要将 Burst count 设为 2(代表 DMA 一次传送的字节数, 这里 ADC 的转换结果是 2bytes, 所以应该设为 2); Transfer count 设为 200 (代表 DMA 这个 TD 一共传送的 数据量总数 100 * 2bytes = 200 bytes, 所以应设为 200)

楼主:
多写楼上详细的解答~~~

楼主:
要是是中文的图标就更好了,哈哈,开玩笑滴^_^

网友D:
我想写中文来着,可我的XP系统是英文版的,可能没装中文字库,打出来都是乱码。

网友E:
图配文,很清晰

网友F(2013-12-01):
引用 网友D:
举一个例子来理解, DMA 的常规应用之一是将 ADC 的转换结果传送到 SRAM(某个数组), 假设我们的 DelSig A ...

解答了我一直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想追问个问题、关于那个SRAM的destination是怎么设置的、是可以设置一个uint8的变量,然后直接将想存储的0x..的地址赋给变量、这样么、还有就是如果想将SRAM的数据在通过UART读取、是有UART的什么API函数么、THX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想追问个问题、关于那个SRAM的destination是怎么设置的、是可以设置一个uint8的变量,然后直接将想存储 ...

第一个理解是对的,就是定义一个变量,然后直接存储。 怎样用UART读变量的值,可以参照UART example project, Creator > File > Example Project.

网友H:
楼上大神 膜拜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