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生产时是如何烧写程序

楼主(2012-06-07):
单片机产品大量生产时,是如何烧写程序的?

网友A:
是啊,给单片机烧录程序是在焊接单片机之前烧写完再焊接,还是在焊接完芯片之后,通过预留接口下载?

网友B:
可以要求原厂在封装测试时把程序烧好。。。

网友C:
一般都是先烧一片 然后用专用的机器把资料传到其他单片机里面

网友D:
量大的话一般配专门的批量烧写工具

楼主:
那应该是在焊接芯片之前烧写程序吧?

网友E:
都有可能,这取决于具体芯片

网友F:
个人推荐在焊接完芯片之后,通过预留接口下载
   偶遇到过焊接时将原本烧入的程序搞乱的情况

网友F:
先烧后焊与先焊后烧,各有各的利弊。
在以前的OTP+并行烧录时代,先烧后焊是唯一选择。
先烧后焊还有代码控制容易,便于自动化烧录的优势。

网友G:
技术发展的趋势,具有FLASH化、串行化、封装小型化几个方面,先焊后烧的优势慢慢会增加。

网友C:
都有可能,不过现在有些工具支持一拖多的烧录方式,有针对先烧后焊的也有针对先焊后烧的
具体跟自己所用的平台有关系

网友H:
目前先烧后焊的多,速度不好比,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楼主:
那就要看你是否想给这个芯片留升级余地了,批量大、代码加密、无须升级的,你就委托工厂在掩模生产的时候,就把代码做里去,这样成本最低。到你的工厂里再SMT。这样生产没有灵活性,但是,可靠性超高。

网友I:
其实要看你使用什么工艺
若是MASK掩膜或OTP封装片,则先烧后焊,或先焊后烧均可
若是MASK掩膜或OTP裸片,则只能是先焊后烧

网友J:
若是MASK掩膜或OTP裸片,一个LOT以上工厂都会免费帮烧程序.
量大的产品,一半都是先烧后焊,便于工厂流水线生产,生产完毕马上测试.

网友K:
先焊后烧程序保密问题很难解决,不知道大伙都是怎样解决的:因为烧写人员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竞争对手就很容易找到他然后贿赂之,而先烧后焊,对烧写人员可以做到公司人都不知道,竞争对手很难找到他。

网友L:
以前听到一起程序泄密,就是竞争对手贿赂了烧写人员,烧写器内是加密的,肯定读不出来,但烧写顺序是固定的,即擦除--写程序--校验--加密,烧写人员就是在校验开始时就断电,然后再从CPU中读出来,碰到这种作案方法不知怎样防范?

网友M:
这种作案方法对某些芯片是可以防止的。
比如st的芯片,飞思卡尔的芯片,都可以防止。

当然,烧录过程最好还是进行控制,不要给对手提供方便

网友N:
那样的话,其实可以做一个监控设备,监视烧录器到MCU的码流,当码流是加密时就不执行。

网友C:
对MCUISP的东西就没用了吧?
不过对MCUISP有个建议哦
你写的eaglecom的串口接收的超时就换行,这个超时时间可不可以设置啊?现在我发的连续数据也被隔成
几行,看上去好不舒服。

楼主:
呵呵, 各抒己见啊,先结贴了

网友O:
我也一直在疑问这个问题,BGA封装的芯片的程序是如何下载到芯片中的呢?

网友P:
:victory:EP968手持在线编程器就充分考虑了烧录时代码的保密性。
:victory:既可以通过配烧录座支持先烧后焊,有可以完美的支持先焊后烧。
:victory:对于一拖多的需求,我们的多拖多方案,更灵活,更经济。

OTP已经是过去式了

对于eagleComm,俺很久没弄了,提的建议只能先放着,以后有空弄。:)

很早以前写的一篇**,供各位参考

网友Q: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GB-T6163-1985 调频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part2.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GB-T6163-1985 调频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pdf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GB-T6163-1985 调频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part1.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网友R:
以前听到一起程序泄密,就是竞争对手贿赂了烧写人员,烧写器内是加密的,肯定读不出来,但烧写顺序是固定的,即擦除--写程序--校验--加密,烧写人员就是在校验开始时就断电,然后再从CPU中读出来,碰到这种作案方法 ...
引用 网友L:

这种情况的窃取程序我就遇见过,24楼的编程器对这种情况如何防范,个人觉得只要有读出代码进行校验这一步就没法防范,除非能把校验时间做到零点几秒以下,程序大时很难。

网友S:
如果可以在校验完成后中断操作,那么搞一片CPLD或者单片机监控JTAG/SWD口,判断到了这一步就控制MOS关断电源……

网友T:
有自动烧录机烧录进单片机, 自动烧录机链接

网友T:
烧录器连接烧录机后用农村小姑娘来烧录批量IC,速度又安全:lol

网友R:
如果可以在校验完成后中断操作,那么搞一片CPLD或者单片机监控JTAG/SWD口,判断到了这一步就控制MOS关断电源……
引用 网友S:

不用这么麻烦,先用秒表记录下正常烧写的时间,然后再烧写时提前几秒把电源关了就行,我试过很多手持烧写器都行,因为最后一步都是加密操作。有的手持烧写器还在液晶上实时显示出操作状态,看到到校验状态时直接断电就行了。

网友P:
LS所说的,自然有办法对付。
做编程器的都不是吃干饭的。

31楼的所说,很难对付,不过做到这一步,也很费力了。

网友U:
虚拟成U盘 直接复制粘贴

网友V:
建议先烧后焊

网友W:
刚进来,向各位学习

网友X(2012-12-04):
烧完程序,再焊片子。

网友X:
大量生产肯定是先烧后焊!

网友Y:
笙泉单片机 批量有烧写工具,支持脱机,支持一带多!

网友Z:
我觉得还是焊接好后,在烧写程序吧,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