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在WIN7系统不能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这个问题我搞了很久都没有搞定,一开始一直用MAX232 IC来做串口转换,在XP的系统是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下载程序,在WIN7上怎么弄都不行.我有一个学林XL400+ USB的开发板就可以下载,但只能用AT带ISP的单片机.这两天看了一下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就是没有下载这部分,没办法只能看板子了.发现在也很简单就是用CP2102 USB转串口的IC来下载程序的,不过板子还有一个单片机是AT89C2051的,直接接到那个单片机.这部分就是ISP的烧入器.自己想了一下为什么不用CP2102来下载程序呢,STC有支持UART烧写,直接飞了两根线,  STC(RX)接TX,STC(TX)接RX,然后有反应,但还是烧不进.看了一下是和AT烧入器部分的是供用的通信口,所以不行,我就飞到仿真那一组,就OK了,现在两种单片机都可以下载程序了,只能按下开关切换就可以了.我觉得要想在WIN7上面下载程序还是用CP2102的USB转串口IC,周围很简单,不过IC价格是高一些.

网友A:
CP2102 USB转串口的IC来下载程序,  我在 XP 下测试失败. 好象停在握手阶段

网友B:
楼上,如果是STC的MCU,主要要冷启动才能下载,CP2102是TTL输出直接连MCU的话,会倒灌电流造成不能冷启动,连接P3.0的线串个低通压二极管。
将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设置成相等(避免PC对CP2102快速切换波特率时,WIN7关闭软件,这个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