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转换成功吗

楼主(2012-06-07):
IO, ni, TI, RS, se
用Option insert tool(v3.1)将OBJ目标文件转换成WRP文件时出现Conversation is not complete!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没有转换成功吗

网友A:
是没有转换成功。

网友B:
option insert tool很麻烦的

网友B:
需要做三步动作,第一步:打开OBJ文件;第二步:选择IC型号 ;第三步:选择option

网友C:
以提示来看,有可能OBJ的文件长度与型号不符。

网友D:
好像还有启动模式也有点不同。

网友E:
工具问题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找技术支持

楼主:
嗯,明天问问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