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点火倒计时开始 十.....

楼主(2012-06-07):
很久之前就拿到launchpad,都没怎么玩,看到触摸板后,我膝盖被射了一箭。

言归正传:首先是软件的选择,之前51、LM3S 都用的是KEIL  ,之前还接触过100多引脚的430用的是IAR
看了TI在线视频,就应该用CCS了。不过还是先写一个IAR的吧(马上就会出ccs的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44522&extra=),毕竟比较熟悉了,而且只要PC装了IAR lunchpad连接PC后就会自己装好驱动。

用IAR建第一个工程
1、project
newproject

2、main

3 、选择保存位置

4 输入源代码

保存 工程 空间

就下载到板子上面了。

到此 IAR 开发Launchpad的第一个实验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自主研究的时候啦!!!

网友A:
没有用IAR,用的ccS很不错的,建议使用!

网友B:
虽然不用IAR,不过还是很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谢谢楼主。

网友C:
楼主继续得瑟,哈哈,不过写的很好了,如果小菜鸟看到了肯定高兴了。继续,把你实验使用过程都发过来,搞个连载,好羡慕你啊,板子这么快就到了,我都不知道自己算第几批了,23号通过的。

网友D:
很好的分享 多点说明文字就更好了

网友E:
CCS 的编译器不好用,在大工程时尤其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得瑟吗,:dizzy:
只不过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贴出来,避免大家遇到同样的囧境。。。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我有得瑟吗,:dizzy:
只不过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贴出来,避免大家遇到同样的囧境。。。
引用 楼主:

;P “得瑟”有时意思是夸你有才!

网友G(2012-07-19):
回复 网友F:

做技术的人就少了些幽默感,尤其是技术很牛的。

所以我很有幽默感。

网友H:
我想得瑟还得瑟不来捏。

网友I:
加油!继续,我也是刚学430,这种帖子是必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