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控制ADC(20MPS采样速率)

楼主(2012-06-07):
用430可以实现ADS901的控制吗,它的采样速率为20MSPS?

网友A:
直接采样可定不够,430的主频才多少啊?

网友B:
ADS901为10位高速采集器,单通道、数据采集率是20MSPS,同系列的还有8位的A/D转换器ADS930和ADS931(单通道、数据采集率是30MSPS);如果使用430控制ADS901,是可以的,楼上说控制ADS901涉及到MCU本身的频率,这一点不知是什么意思;MCU主要是通过高低电平来控制外围电路的开与关;不过ADS901采样后需要经过一个放大电路把微弱的电压信号放大,通过A/D转换电路传给MCU,实现外部信号的采集,推荐电路中使用了耦合电容,这个电容容值不能太大,以防信号延时,太小了,信号失真,按推荐电路来吧,ADS的datasheet我也附上,谢谢

楼主(2012-07-08):
这么高速度的速度,430控制采样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C:
单片机的主频和AD的采样速率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