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困扰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2-06-07):
1.我的设备是放在屋子里的,机架是金属的,那我可不可以认为,我的某个电路板供电电源地,接机架,也就相当于接大地了呢?

2、485通讯,远端的485芯片用了一个隔离DCDC供电,这个电源地接机架上了,机架接大地了。近端的485芯片供电用了一个5V开关电源,最后5V的地也接到大地上了,那么我这两个供电电源的地是否连在一起了呢,因为都接到大地上了。

网友A:
我觉得大地是保护地,而不是提供电流回路的基准地。

网友B:
LS是对的,最标准的电网的保护地是连到地下深处的

网友C:
这个要看485芯片供电的开关电源是否隔离。如果不隔离就如你所说。 假如隔离的话 应该是不共地的。

网友D:
1、是
2、连在一起了,没有达到隔离效果。

网友E(2013-05-31):
对于2,485参考的最终应该是5V那边的大地,等于没隔离。想隔离可以使用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