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功率1W的LDO有吗?

楼主(2012-06-07):
电路要求如下:输入电压9-15V,输出 电压:3.3V,输出电流:100MA.LDO静态电流UA级. 有这种LDO吗?请大侠们推荐一个.

网友A:
为啥非要ldo呢

网友B:
HT7533
(这是不可靠的)

网友C:
上一贴中和你说过了,就用7533
你还不信,还算了个损耗功率,这个根本不是这么算的
你可以看看国半哪些高达100V的器件 LDO或者dc/dc

楼主:
谢谢4楼楼主的好意。HT7533的数据手册中说Pd<250mw.如果7533的输入电压为15V,输出电压为3V3,带载电流为100MA.那么在哪些条件下7533不会损坏,能正常工作.   7533能承受的最大功率如何计算呢? 请4楼楼主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建议你实际买些器件测试下,说什么都比不上自己实践

网友D:
这么大的功耗就不要考虑LDO了

网友D:
真要15V输入,输出电压为3V3,带载电流为100MA的话,7533根本不用考虑.

网友C:
帮你找了个国产的

网友B:
如果负载电流真要100mA的话,7533确实会烧的。如果平均功率不大才可以使用

网友E:
要找那种SO8-EP封装的。

网友F:
用两块芯片实习咯 前端用DC-DC 后端用LDO

网友F:
用两块芯片实现咯 前端用DC-DC 后端用LDO

网友G:
用LDO,一瓦多的功耗,可以炒**蛋了

网友H:
可以用ME6208

网友I(2012-10-07):
我也同求,用来做USB标准5V电压输出,电流2A。
也就是输入5.2V(由前级DCDC开关电源提供),输出5V,最大2A。
为了低纹波,也防止开关电源的尖峰把USB口的电器冲坏。

网友J:
MCP1754  可以搞定,输出最大300mA,输入可以达到16V

网友K:
1W没问题,问题是你的散热如何?如果电路板没有任何散热措施,1W对于LDO来讲是很危险的。如果你的电路板散热很好,能够保证电路板温度加上LDO的温升在安全温度内,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A:
楼主的要求矛盾啊,
一方面要求静态电流小,说明需要低功耗;另一方面又用线性电源,建议 DCDC,好很多。价格也不贵,MP2359,性能也好~~

网友L:
推荐三个器件:tlv70133, tps70933, tps7a1601。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ti.com/product/tlv70133

http://www.ti.com/product/tps70933

http://www.ti.com/product/tps7a1601

网友M:
什么是LDO?

网友N:
直接buck电路

网友O:
ZTP1117 VIN=20V I=1A

网友I(2012-11-07):
回复 网友M:

度娘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L:
21# duhemayi LDO 是一种线性稳压器。线性稳压器使用在其线性区域内运行的晶体管或 FET,从应用的输入电压中减去超额的电压,产生经过调节的输出电压。所谓压降电压,是指稳压器将输出电压维持在其额定值上下 100mV 之内所需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差额的最小值。正输出电压的LDO(低压降)稳压器通常使用功率晶体管(也称为传递设备)作为 PNP。这种晶体管允许饱和,所以稳压器可以有一个非常低的压降电压,通常为 200mV 左右;与之相比,使用 NPN 复合电源晶体管的传统线性稳压器的压降为 2V 左右。负输出 LDO 使用 NPN 作为它的传递设备,其运行模式与正输出 LDO 的 PNP设备类似。

网友P(2014-04-11):
压差这么大,你用LDO?  功耗太高了。  什么叫LDO?   输入输出相差10V,这叫LDO?  分清概念,哥。

网友Q:
在LDO之前串一电阻分压,LD0的损耗不就变小一些了嘛!100mA电流也不是很大。

网友R:
5.7V压降不叫LDO叫H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