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点火倒计时开始 九.....

楼主(2012-06-07):
关于CCS的安装,鄙人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版本的选择等如何快速入门。
先是装了个最新版V5,结果没找到430,又没找到资料。看到网上很多V3.3版本的资料,又装了个3.3发现只有DSP

都是不仔细惹的祸没看人家的说明,瞎下载
(人家下载页面有说明,哪个版本用于那种板子)

Ccs v4.2 下载地址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注意:前面的v 5版本 不能用于430 如下图 红色所示

6.9号纠正 :纠正一点 ccs V5.2 包含430的

再往下托,就是v4版的
能看到这个 for launchpad

然后再点这种箭头

再核对一下个人信息就出现 DOWNLOAD  的界面。

安装软件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一路next

下面进入正式内容

1、打开CCS

2、选择空间存储位置

3、FILE  NEW  CCSPROJECT

4、输入工程名

一路向下

选择430g2231
  FINISH

5、右击工程名 FILE NEW CCS SOURCE FILE

输入 文件名 eg:main.c

然后输入代码
******************************************************
#include      "msp430g2231.h"
            #ifndef TIMER0_A1_VECTOR
            #define TIMER0_A1_VECTOR              TIMERA1_VECTOR
            #define TIMER0_A0_VECTOR              TIMERA0_VECTOR
            #endif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watchdog timer setup
                P1DIR = 0x40;                                    // I/O setup
                P1OUT = 0;
                BCSCTL3 |= LFXT1S_2;                             // clock system setup
                IFG1 &= ~OFIFG;
                _bis_SR_register (SCG1 + SCG0);
                BCSCTL2 |= SELM_3 + DIVM_3;
                while (1)
                 {
                   P1OUT = 0x40;                                 // LED on
                   _delay_cycles(1000);
                   P1OUT = 0;                                    // LED off
                   _delay_cycles(2000);
                 }
             }
*****************************************

点击下图的第一个按钮保存,第三四编译调试

再点击后面像瓢虫的那个按钮debug,出现下图所示

点小三角形 代码 就下载到板子里了led2开始闪烁
点后面红色方块回到编辑代码界面,修改 _delay_cycles(1000); 函数中的值,重复上述动作,led将以不同的速率闪烁。
只此 CCS 开发Launchpad的第一个实验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你发挥想象的时候啦!!!

网友A:
十分感谢楼主。
万事开头难,楼主给大家开了个头,方便大家进入430.
再次感谢。(我的板子还没到,都快毕业了)

楼主:
不好意思  纠正一点
ccs V5.2 包含430的

网友B:
非常好的教程,lz继续加油!

网友C:
挺好玩的

网友D:
好羡慕你

网友E:
hehe,楼主动作真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