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引脚使用

楼主(2012-06-07):
psoc的引脚可以像定义51程序中的sbit一样吗?

楼主:
还有应该怎么使其是数字IO口

网友A:
不可以,
如果pin脚作为数字输出,让其模式变成strong 模式,对其置1 设置0

网友A:
如果pin脚作为数字输入,可以让其变成 pull up/pull down, open drain low,.....

网友B:
嗯,具体可以参考 TRM 中  关于GPIO 部分的大概在 98页.

楼主:
什么是TMR

网友A:
就是技术参考手册

楼主:
论坛里 能下到 技术参考手册?

网友C:
这个帖子下有
PSoC1/3/5 TRM链接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2817

楼主:
哦,哦,多谢几位

网友D:
TRM 就是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 技术参考手册。 在 Cypress 的官网可以下载到, 每个系列都有不同的 TRM 文件。 文件详细的讲解了芯片各模块的原理,功能细节及个寄存器的功能。

楼主:
结贴了,睡觉喽~~

网友D:
GPIO可以如下使用:

#include <device.h>
#define P15_Enable        SFRPRT1SEL |= 0x20
sfr  P1  = 0x90;
sbit P15 = P1^5;
void main()
{
    P15_Enable;
    for(;;)
    {
        CyDelay(500);
                P15 = 1;
                CyDelay(500);
                P15 = 0;
    }
}
PSoC3所有GPIO口的寄存器(SFRPRTxDR, SFRPRTxPS, SFRPRTxSEL)在256bytes的片内SRAM均有映射,具体可以参考AN60630 - PSoC3 - 8051 Code Optimization 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