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能软件仿真AD吗?

楼主(2012-06-07):
请问IDE能软件仿真AD吗?

楼主:
那么AD值该怎么样通过软件来模拟呢?

网友A:
IDE66不是每个IC都可以软仿真的,只支持一小部分

网友A:
不过只试过LCD仿真,AD没有试过

楼主:
只支持一小分芯片?
我看软件仿真有个"*.REG"文件,不知怎么用呢?

网友B:
支持6613、66L16、66P51、67L17、67L18、67P33C、67P54、69P25、69P26、69P42、69P461、69P48、69P55和69P56

网友C:
支持6613、66L16、66P51、67L17、67L18、67P33C、67P54、69P25、69P26、69P42、69P461、69P48、69P55和69P56
引用 网友B:
有好多停产了的吧

网友B:
嗯,停产(66L16、69P461和69P56)和升级(66P51->66P51A、69P48->69P48A、69P55->69P55A

网友C:
对,实际上只支持6613、67L17、67L18、67P33C、67P54、69P25、69P26和69P42

网友B:
.reg文件最好别碰,软件系统文件被删除或修改,可能会导致IDE66崩溃。

楼主:
嗯,好的,我记住了

楼主:
结贴了,多谢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