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FSMC 驱动LCD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6-07):
各位大侠、哥哥姐姐好。小弟最近在调液晶HX8347D2.8寸)的驱动,用STM32FSMC外部扩展口跟LCD相连,接口如下:
LCD接口             STM32I/O

D0~D1  -----------------  PD14~PD15
D2~D3-------------------PD0~PD1
D4~D12-----------------PE7~PE15
D13~D15----------------PD8~PD10

RS -------------------PD11(FSMC_A16)

CS--------------------PD7(NE1)

RST------------------PD13

WR------------------PD5(NWE)

RD-------------------PD4(NOE)

程序如下:
#define LCD_REG  *((__IO u16 *)0x60000000) //寄存器
#define LCD_RAM    *((__IO u16 *)0x60020000) //数据C/D(A16)

/*---------------------- Graphic LCD size definitions ------------------------*/

#define WIDTH   240 /* Screen Width (in pixels)*/

#define HEIGHT  320  / * Screen Hight (in pixels)*/

#define LCD_RstHigh()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13, Bit_SET)
#define LCD_RstLow()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13, Bit_RESET)

void LCD_WriteReg (u16 reg, u16 val)
{
   LCD_REG=reg;
   LCD_RAM=val;

}

u16 LCD_ReadReg (u16 reg)
{
            LCD_REG=reg;

            reg = LCD_RAM;

          return reg;
     }

void LCD_BS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Status;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设置为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PD.0
D2

                                 |  GPIO_Pin_1// PD.1
D3

                                 | GPIO_Pin_4// PD.4NOE(RD)
                                 | GPIO_Pin_5// PD.5NWE(WE)
                                 | GPIO_Pin_7// PD.7NE1(CS)
                                 | GPIO_Pin_8// PD.8D13
                                 | GPIO_Pin_9// PD.9D14
                                 | GPIO_Pin_10// PD.10
D15

                                 | GPIO_Pin_11// PD.11
A16(RS)

                                 | GPIO_Pin_14// PD.14
D0

                                 | GPIO_Pin_15;// PD.15
D1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7// PE.7
D4

                                          | GPIO_Pin_8// PE.8
D5

                                          | GPIO_Pin_9// PE.9
D6

                                          | GPIO_Pin_10// PE.10
D7

                                          | GPIO_Pin_11// PE.10D8
                                          | GPIO_Pin_12// PE.10
D9

                                          | GPIO_Pin_13// PE.10
D10

                                           | GPIO_Pin_14// PE.10
D11

                                           | GPIO_Pin_15;// PE.10D12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Set PD3(BLCD ) ,PD13(LCD_RST)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Configure the FSMC Parallel interfac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
选择NE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地址数据非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
数据宽度16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0;// ADDSET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0;// ADDHOLD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1;// DATAST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BUSTURN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1;// CLKDIV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0;// DATLAT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ACCMOD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_Bank1_NORSRAM1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void LCD_OSL_Init(void)
{

//
复位LCD

LCD_RstHigh();

LCD_Delayms(100);

LCD_RstLow();

LCD_Delayms(100);

LCD_RstHigh();

OSTimeDlyHMSM (0, 0, 0, 100);

//Driving ability Setting

LCD_WriteReg(0xEA,0x00);

LCD_WriteReg(0xEB,0x20);

LCD_WriteReg(0xEC,0x0C);

LCD_WriteReg(0xED,0xC4);

LCD_WriteReg(0xE8,0x40);

LCD_WriteReg(0xE9,0x38);

LCD_WriteReg(0xF1,0x01);

LCD_WriteReg(0xF2,0x10);

LCD_WriteReg(0x27,0xA3);

//Gamma setting

LCD_WriteReg(0x40,0x01);

LCD_WriteReg(0x41,0x00);

LCD_WriteReg(0x42,0x00);

LCD_WriteReg(0x43,0x10);

LCD_WriteReg(0x44,0x0E);

LCD_WriteReg(0x45,0x24);

LCD_WriteReg(0x46,0x04);

LCD_WriteReg(0x47,0x50);

LCD_WriteReg(0x48,0x02);

LCD_WriteReg(0x49,0x13);

LCD_WriteReg(0x4A,0x19);

LCD_WriteReg(0x4B,0x19);

LCD_WriteReg(0x4C,0x16);

LCD_WriteReg(0x50,0x1B);

LCD_WriteReg(0x51,0x31);

LCD_WriteReg(0x52,0x2F);

LCD_WriteReg(0x53,0x3F);

LCD_WriteReg(0x54,0x3F);

LCD_WriteReg(0x55,0x3E);

LCD_WriteReg(0x56,0x2F);

LCD_WriteReg(0x57,0x7B);

LCD_WriteReg(0x58,0x09);

LCD_WriteReg(0x59,0x06);

LCD_WriteReg(0x5A,0x06);

LCD_WriteReg(0x5B,0x0C);

LCD_WriteReg(0x5C,0x1D);

LCD_WriteReg(0x5D,0xCC);

// ----------- Power Voltage Setting ----------//

LCD_WriteReg(0x1B,0x18);

LCD_WriteReg(0x1A,0x01);

LCD_WriteReg(0x24,0x15);

LCD_WriteReg(0x25,0x50);

LCD_WriteReg(0x23,0x8B);

LCD_WriteReg(0x18,0x36);

LCD_WriteReg(0x19,0x01);

LCD_WriteReg(0x01,0x00);

LCD_WriteReg(0x1F,0x88);

LCD_Delayms(5);

LCD_WriteReg(0x1F,0x80);

LCD_Delayms(5);

LCD_WriteReg(0x1F,0x90);

LCD_Delayms(5);

LCD_WriteReg(0x1F,0xD0);

LCD_Delayms(5);

LCD_WriteReg(0x17,0x05);

LCD_WriteReg(0x36,0x00);

LCD_WriteReg(0x28,0x38);

LCD_Delayms(40);

LCD_WriteReg(0x28,0x3C);

//------------------ Set GRAM area ---------------//

LCD_WriteReg(0x02,0x00);

LCD_WriteReg(0x03,0x00);

LCD_WriteReg(0x04,0x00);

LCD_WriteReg(0x05,0xEF);

LCD_WriteReg(0x06,0x00);

LCD_WriteReg(0x07,0x00);

LCD_WriteReg(0x08,0x01);

LCD_WriteReg(0x09,0x3F);

LCD_WriteReg(0x22,0x00);

}

楼主:
第一次发帖子,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唉, 又是个连问题都不说, 却让人给改程序的帖子。

网友B:
指点什么?
如果LCD可以显示,那就没有问题啊。

网友C:
你先读读LCD驱动芯片的型号,如果读的出来说明io设置没问题。
如果读不出来或者和8347对应的值不同,那就说明连线有问题。

楼主:
IO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是连读LCD的寄存器都没有成功,就是读LCD的ID号都读不出来。

楼主:
FSMC的时间怎么设置啊,看了资料,都还是算不出来.
 ,LCD的 Tcc =10ns。

楼主:
由公式:DATAST × HCLK = tWRLW , DATAST= 15/13.8 ns = 1.08 ,取 1 不知道对不。 再由公式((ADDSET + 1) + (DATAST + 1)) × HCLK = max(tCYC, tCYC(READ)) ,即((ADDSET + 1) + (DATAST + 1)) × HCLK = 66 ,算出 ADDSET = 66/13.8 - 3 = 1.7,这取 2 。最后 得出
Address setup time: 0x1
Address hold time: 0x0
Data setup time: 0x2   。不知道这个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C:
IO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是连读LCD的寄存器都没有成功,就是读LCD的ID号都读不出来。
引用 楼主:
序列号都读不出你怎么知道io没问题的。。。。。

楼主:
检查很多遍了,IO连接真的是没有问题了。

楼主:
楼上能帮我看看,FSMC时间设置是否有问题吗?

网友B:
楼上能帮我看看,FSMC时间设置是否有问题吗?
引用 楼主:

FSMC时间设置很容易,先设置慢点就行了: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20;// ADDSET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20;// ADDHOLD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21;// DATAST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20;// BUSTURN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2;// CLKDIV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20;// DATLAT

网友B:
多说一句:
ID读对之前,需要借助示波器来调试, 否则基本上是 事倍功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楼主:
终于初始化成功了,果然是硬件的问题。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D(2013-01-23):
这里高手很多,不怕问题,就怕你说不清问题

网友E(2013-05-28):
估计还有软件问题: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_GPIOB 改成 RCC_APB2Periph_GPIOE 才对

网友F(2023-02-02):
楼主,您好!
我的问题与您的一样,读出的数据无论设定PAGE=00,01,02,03,只有在PAGE=00读出的是0x75,测试其他LCD Id,比如93xx,5345,9481,等等都正常,最后只好定义读出为0x75 则定义lcd ID=0x8347,以后就都正常了.可以显示字符,数字,画圆,画方等等.
我这款LCD是8位数据口.LCD320X240 dot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