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2-06-08):
在这里弱弱的问一下如果我想开机时是运行模式pc1高电平,第3秒进入睡眠模式pc2高电平,第6秒进入停止模式pc3高电平,第九秒进入待机模式pc4高电平这样可以这么写么?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Timerx_Init(3500,7199);//10Khz,计到10000正好是1s
GPIO_Configrationn();
EXTIX_Init();
GPIOC->ODR=0xffe3;
while(1)
{
if(3==Sys_State_Counter)
{
Sys_Enter_SleepMode();
GPIOC->ODR=0xffe5;
}
if(6==Sys_State_Counter)
{
Sys_Enter_StopMode();
GPIOC->ODR=0xffe9;
}
if(9==Sys_State_Counter)
{
Sys_Enter_Standby();
GPIOC->ODR=0xfff1;
}

网友A:
基本行吧,但有一个问题:进入低功耗状态后,怎么唤醒?
如果没有考虑唤醒问题,进入睡眠模式后就 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