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电源输入回路?

楼主(2012-06-08):
我的产品是交流220V供电,工业环境控制3相电机。参考同类产品,电源输入部分加了一个共模电感,一个0.1U的安规电容,电源是用PI的TNY系列的芯片做的开关电源。
     现在经常发生电源部分爆掉,有时包括450V/10U的电解和开关管都爆掉,比例达到近1%了,以前加过471/D20的压敏电阻,400V的TVS,都有被烧的。谁能给我提供个成熟的输入电路,能承受住3000V浪涌测试,我可以付费

网友A:
在输入端加NTC热敏电阻试试,或者再并接一个450/10U电容和压敏试试,期待高手解答啊:D

楼主:
2个450V/10U的电解就比一个电解强吗?

网友B:
3kV 浪涌估计要 MOV + GDT + TVS 才行,分级起作用。

网友C:
加一个能耐压3KV的压敏电阻应该没问题呀。我们做4KV耐压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压敏电阻

网友C:
你的第一部耐压没有处理好,后面加什么瞬态抑制二极管,电容肯定要爆掉

网友D:
怎么会有这么大浪涌,最好测量清楚了,前级浪涌抑制线圈加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市电220V的防雷保护装置应具有足够快的动作响应速度,应能尽早动作限压和旁路泄流。在允许的苛刻的暂态过电压情况下,防护元件的自身应能安全生存,不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