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求高手推荐正交脉冲计数器(M0516连接)

楼主(2012-06-08):
目前选择了HCTL-2032 双轴32位计数器(5VCMOS电平),一共有4个轴,需要2片
MCU是M0516 5V供电跟HCTL-2032 连接输出要进行电平转换,而且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求高手指点一二。
还有求推荐有源晶振(20M,5VCOMS电平输出,HCTL-2032 用),晶振输出波形(方波、正弦)对HCTL-2032 有无影响???

网友A:
:lol在一切条件满足芯片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的,试试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