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51单片机 递归函数!!

楼主(2012-06-08):
就是 用的 个 递归 函数!!
例如
a()
{.....
c=b();
......
}
b()
{
..........
if(...)d=a();
.........
}
a调用 b  b中 加以 判断 看是否 调用 a

keil 就警告!!***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难道 用不了 递归!?
能消除这个警告吗!? 我small compact large 都试了 就是消除不了 警告!!
高手 指点!!!

网友A:
int calc (char i, int b) reentrant  {
  ....
}
还要初始化重入堆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 不行!! 还是警告!!!

网友A:
递归函数还用静态变量,怎么递归,有没有概念

网友A:
居然还用bit变量
仔细看KEIL手册吧

网友B:
Keil C是不支持递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 高手!! 我水平不好 多谢 指点!!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到底支持不!? 请....

网友A:
这些东西,KEIL手册说的很清楚。

网友C:
还不懂啊,慢慢来

网友D:
为什么要在单片机中用递归呢?

网友E:
果然有高手在。。。。。。。。

网友B:
标准C 所具备的递归特性不被Keil C51 支持,在C51 中,要使用递归特性,必须用reentrant 进行声明才能使用。

网友F:
即使支持,也不建议使用。影响整体结构。

网友G:
写程序时, 要对系统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有清晰的认知。

51 的那点资源, 就别指望递归。 递归是可重入的一种, 根据退出条件通常需要大量的自调用并消耗大量的堆栈, Keil 提出警告不是没有原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在 51 上用了!效果还好 !警告也消除了! 但是我也担心这个问题!就怕以后有什么问题 ! 要是那个前辈 大虾 对51 中的递归 有研究 !!总结一下 就好了... 分享一下 看能不能用 !

网友H:
递归不好,速度慢(不断压栈,不断出栈),消耗大(层层压栈),唯一的优点可能是代码小那么一丁点吧。

网友I:
能用呀,哪个C编译器不能用递归?使用递归的时候要注意递归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