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M9000A通信

楼主(2012-06-08):
STM32+DM9000A,电路连接应该没错,但是DM9000A到网口是通过插针连接的。
现在的情况是发送的数据第5位始终为0,但是数据线上第5位是能检测的高低电平的。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DM9000A的属性是,网卡DM9000离网络变压器的距离是越近越好,最好不要要针插式或是排线,金手指什么的。否则会出来掉线·丢包,严重有找不到ID的情况。具体要看硬件电路设计情况才能判断··

网友B:
楼上正解,具体要看硬件电路设计情况而定的。

网友C(2012-12-22):
楼主,我有这方面的方案, STM32F103ZE + DM9000 + LWIP. 包括电路原理图,PCBLAYOUT, DM9000a低层驱动, 实现了DHCP,
有完整的例程, 有需要可联系 :  giant_idea@163.com,  大家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