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DIY恒温恒湿发酵室求指教

楼主(2012-06-08):
本人茶农一个,有制茶做青发酵室一间,房间30平左右,温度用一台2P立式空调调节,湿度用一台2300W除湿机调节,温度控制要求在22~23℃,湿度分时段控制即20小时一个工艺周期,前两小时湿度维持在75%,接下来的两小时维持在72%,以此类推,不断递减。由于室外温湿度均高于控制值,固无需加热增湿设备。目前计划实现方式比较粗糙,用温湿度传感器配合PLC用PID控制家用空调和除湿机的电源通断,温度高了启动空调制冷降温至设置值切断电源,除湿机同理。想请教行内高人,本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PID调节不可避免的是空调和除湿机频繁启停,可否用回差值控制,或是其他方式减小对压缩机的伤害?就此条件,哪位大虾能否提供更优更合理方案?敬候佳音,此致敬礼!

网友A:
该茶农是高科技茶农……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回差控制就行了。另外鼓风机是必须的,得让室内空气循环流动,否则测量得到温湿度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普通的湿度传感器还没见过精度优于5%的……这个你得考虑一下。要不就自己标定吧

网友B:
全自动控制了。 呵呵。

看来你是地球上最 热最TOP的茶农! 祖国有你这样的茶农,组织和团党会非常 高兴 。

网友C:
我有个温湿度传感器,精度在3%,已经经过计量认证了,
你是在那里啊,我是在北京,你的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做了好多了,

网友D:
工程师里,你种菜最牛。农民里面你最有学问!

楼主:
我有个温湿度传感器,精度在3%,已经经过计量认证了,
你是在那里啊,我是在北京,你的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做了好多了,
引用 网友C:

我在福建安溪,整铁观音的,老兄经验多,不妨简述些可行方案,供老农学习借鉴啊

网友E:
回差控制波动大,要求高的话最好用PID变频控制。

网友F:
我08年用过瑞士的数字温湿度传感器SHT11,是为老家烘烤笋干的烘房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C:
楼上的哥们,你老家是江西吉安的吧

网友G(2013-01-07):
呵呵,老农这个名字不错。

网友H:
不想频繁通断电,要对执行机构也就是空调和除湿机进行改造了。或者选择其他降温和除湿设备,能够对设备工作电机功率进行实时调整,比如pid控制信号送到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功率来带动降温和除湿设备工作状态。家用空调没有给用户提供实时控制信号接口,所以你只能通断电控制它工作与否了。

网友I:
22~23度,是冷热空调吗,可以温度不够就加温,温度高了就制冷吗?除湿机,如果湿度不够吗,能加湿吗?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J:
  因当是冷风出口先过除湿机处理了温度后在送出到温室内, 要不控制不严密,

民用空调~~~~ 出来的湿度 80% 以上

先到除湿机处理一下~~~ 这个温度是受控制的,   直接排到温室在处理温度~~~这个数值是发抽的

考虑一下~~~直接一台精密空调~~~解决啥都不搞,只是作个串口定位输送参数过去和接收监测到的数据。。。工作量会低好多

网友K(2013-02-17):
你去控制空调和抽湿机的电源倒不如把空调和抽湿机的电路板给卸了,直接去控制压缩机和电机。

网友L:
空调本身就有恒温功能的吧?空调就不用搞了吧?除湿机有红外遥控的话,可以把遥控器的按钮接出来,用单片机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