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不能接收PC数据

楼主(2012-06-08):
通过查询方式收来自己PC的数据,但始终收不到,UART4_DR register也没有值.但向PC写数据就可以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EVAL_COM4, USART_FLAG_RXNE) == SET)
    {
      EVAL_COM1->DR;
    }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查看数据是否进入MCU,如有再看是否进入中断,没进入中断就看中断向量等等寄存器配置。。。这个我前段时间用的好好的,也是用的固件库。

楼主:
非常奇怪,程序开始跑的时候会暂停从用户那里取得输入,但在我没有发的情况下竟然有收到数据(RXNE=1,DR里面有值),然后我再通过PC发,就再也收不到数据了:dizzy:

网友B:
首先排除连接和焊接上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