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MCU自带的PWM和中断写的PWM

楼主(2012-06-08):
RT,两者有什么区别,由于本人用的dsp的pwm昨天写了一天浑浑噩噩的,库里面pwm例子太多了,而且刚接触dsp不久,搞的很晕,后来干脆用中断写了个pwm因为以前用过感觉很好控制。。希望路过的大神可以小小的提醒下。。

网友A:
精度,频率要求不高,软件的很方便

类似IIC通信,我一般用软件模拟,移植最方便

楼主:
精度,频率要求不高,软件的很方便

类似IIC通信,我一般用软件模拟,移植最方便
引用 网友A:
是的,而且便于控制,但是我这个项目是控制开关的精度要求比较高,epwm和pwm有什么区别?

网友B:
epwm可以节省CPU资源,基本不需要CPU干预,频率基本可以做到芯片的极限频率,但控制不可能有自己写的那么灵活

楼主:
4# joyme 网上说Epwm是一种新型电源开关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只是不同的英文单词缩写吧,epwm可以理解为Enhanced PWM即增强型脉宽调制(模块)
就比如:
API可以是应用程序接口  -----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也可以是美国石油协会 ----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还可以是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