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运放电路中的电容作用

楼主(2012-06-08):
此运放电路中的电容作用是什么呢?求高手解答。此电路是用来PH检测的。PH值检测电路的输出电压Vout为:Vout= -[(R3+R2)/R1+1]Vin+2VD1(R5+R6)/(R5+R6+R7)。

此图是lmc6001芯片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图·

网友A:
滤除高频部分干扰

网友B:
我觉得是积分作用吧,抑制在较短时间内的上下波动。
在VOUT的表达式里没有表达出积分,是因为实际PH值的输出量是一个较平缓的直流分量,后面其实主要目的就是一个跟随再加上一个偏置分压后的2倍。

网友C:
前面是信号放大,后面一级是滤波。

网友D:
电路都是错的。你能调出信号来?

楼主:
5# corset 电路没错·实物都调出来了

网友E:
楼主,确实接错了。

楼主:
7# xukun977 哪里呢

网友F:
好像有点不对劲

网友G:
此处电容的作用是:增加电容,对于U2,增加了一个零点,进而对应增加了其稳定性,即相位裕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抑制了波动;但是同时也会使其带宽变窄,这也就是上面所谓的滤除高频部分干扰。

网友H:
楼主电路错在哪里?

回8楼:错在R1、R2 的左端接GND了。 结果U1不是放大电路,U1变成比较器了。
如果6楼回答“电路没错·实物都调出来了”属实。U1实际用作开环放大器。PH探针通过100M电阻输入。开环放大器缺点很多。LMC6001芯片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图并没有用开环放大器。

网友I:
此处电容的作用是:增加电容,对于U2,增加了一个零点,进而对应增加了其稳定性,即相位裕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抑制了波动;但是同时也会使其带宽变窄,这也就是上面所谓的滤除高频部分干扰。 ...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容怎么会是增加零点?乱来。

网友I:
楼主电路错在哪里?

回8楼:错在R1、R2 的左端接GND了。 结果U1不是放大电路,U1变成比较器了。
如果6楼回答“电路没错·实物都调出来了”属实。U1实际用作开环放大器。PH探针通过100M电阻输入。开环放大器缺点很多 ...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有错吗?U1怎么变成了比较器?回去翻书吧,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网友H:
U1电路难道不是比较器!
有图有真相:

楼主:
电路图画错了。R2接运放负输入端才是。重点是那电容

网友G:
12# bellyworm 你好!
如果您对这一点有所质疑的话,请参看Tim Green的运放稳定性(2)中间的2.2章节ZF运放网络,上面会有详细的解答。
这个电容简单的说就是起到了积分作用。

谢谢~

网友J:
比较器中运放多处于开环或正反馈状态,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顶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