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软件的使用

楼主(2012-06-08):
allegro软件中
1,如何测试距离(测试点不能以格点为中心,而是以鼠标点到点为中心)
2,一个有着不规则外框的电路板,如何铺铜(按照板框来画shape太麻烦,有没有简单办法跟pads中自动缩到板框之内的设置)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点过Measure之后可以Find Filter来定检测对象

E_COPY  可以 复制shape

今天刚把ALLEGRO卸载   唉

楼主:
点过Measure之后可以Find Filter来定检测对象------我试了下 如果点击一元器件的边缘的话,鼠标还是跑到格点上,而不试点拿指哪
E_COPY  可以 复制shape-----这个已经试过了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