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08):
这个是主机485电路,一般通讯正常,但有时候通讯中断,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到主机在发送指令,可从机没反应,但用串口助手发指令从机就有返回,问题应该出在主机上,麻烦大家帮忙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另外120匹配电阻加的位置对不对,还是放在485A和485B两端?

网友A:
测量关键点波形,感觉光耦的参数设置不对,要注意光耦的CTR

网友B:
两组电源?

网友B:
Q2怎么控制。

楼主:
电源只有正5V一组

网友C:
关键在P1.0如何控制Q2...

楼主:
程序上有什么问题吗?

sbit DE_RE = P1^0;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k;
        while( ms-- )
        {
                for ( k = 0; k < 114; k++ );
        }
}
/************************************************************************
接收数据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rxdata()
{
        uchar dat;

        while ( !RI ) ;        //等待数据接收完

        dat = SBUF;             //接收数据

        RI = 0;                 //清中断标志
        SM2 = 0;
        return(dat);
}

/***************************************************************
* 发送一串数据
****************************************************************/

void put_buf(uchar *RX_Buf,len)
{
        uchar i = 0;

        while ( i < len )
        {
                SBUF = RX_Buf[ i++ ];
                while ( !TI );
                TI = 0;
                Delay_ms(1);
        }

}

网友D: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测量关键点波形,感觉光耦的参数设置不对,要注意光耦的CTR
引用 网友A:

光耦参数不对,为什么会过2,3天才出问题呢?

网友E:
主机和丛机的波特率一致吗?

网友A:
光耦参数不对,为什么会过2,3天才出问题呢?
引用 楼主:

电路原理没错, 120欧位置也没错(但20欧有点大,建议不超过10欧),有可能是光耦CTR的问题,TIL117最小CTR是50%,并且驱动小电流是输出波形会有延时,在经过传输、接收、温度等影响,可能就会出问题:

至于2、3天:我公司用的P521,这几年的产品一直有这个问题没人测试,也没有发现,好在1秒钟通信很多次,只要有1次成功也就算成功了。这次新产品通信严格了,发现了问题:就是半个小时后、或几个小时、一两天后出现通信报错。

网友F:
学习了  对通信这块了解不多  看了各位的帖子  收获不小  谢谢

网友G(2012-07-12):
请问:1是不是一定要加光耦隔离?
      2那个20欧的电阻是不是也一定要加?
         新手,正准备做通讯,请赐教。

网友H(2013-06-04):
学习了。原来AB线真的是有差的

网友I:
电路没什么问题,在测试过程中,先去掉接口防护二极管,以防止结电容过大。
关键是看你程序怎么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