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高速的无线图像传输方案 参考一下啊

楼主(2012-06-08):
目前想做一个无线图像传输系统,图像采集和压缩用的是FPGA,现在有个很麻烦的问题,无线  如果采用wifi存在以下问题, USB的需要安装驱动, 因为没有操作系统所以使用不了, 串口的不管是wifi还是蓝牙,串口传输速率最高的只是115200, 有些再高点的也只有460000,像NRF2401,ZIGBEE之类的 也不行, 因此想找一块wifi或者蓝牙模块  带有spi接口,并有at指令的, 内附tcp/ip协议栈。 或者 没有的话谁能提供个tcp/ip的源码方案,

网友A:
淘宝上很多的,SPI转wifi,marvell的芯片

楼主:
能具体给个么?  我找了好久没找到的,  有一些还是比较贵啊, 我想要价格大概在100多的 这种 , 谢谢啦2# beforewind

网友B:
难,demo容易,做成品量产,有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