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AT、 script、shell makefile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2-06-08):
Windows的批处理文件(.BAT)或UNIX环境中的shell script file都可以达到批量执行命令的需求,它们和makefile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我想它们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吧?!只是shell script的语**能似乎比批处理文件复杂且强大一点,基本上它们也是一种程序语言吧。

楼主:
我是不是只要在Windows上开个DOS窗口,sample.bat就会执行处理文件中的三个命令,如果一切无误的话,就可以把执行的文件做出来?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可能,假设你的系统总共有200个程序文件,如果使用批处理文件来做,岂不是每次都要从头到尾把所有的程序文件都编译一次才能产生执行文件夹,即使只修改了一个文件夹?
这样很不现实,不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