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执行,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啊?

楼主(2012-06-08):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全速执行和单步执行的运行结果不一样,

同样是单步执行,两次的运行结果也不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在语句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变量值一直没有发生改变,结果肯定是一样的。反之结果不一样说明在语句执行前或过程中相关变量的值有变化!LZ问题中信息量不够哦!

网友B:
LZ看看单步的时效性是不是不在同等的条件下呢?

网友C:
比如有些数据分两部分在主程序里运算,突然跑进中断后又运算,结果每次出来都不一样

楼主(2012-07-08):
好的,结贴了,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功夫不扎实,需要提高。

网友D:
呵呵,同意3楼的说法,看一下时效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