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P3217开关电源

楼主(2012-06-08):
按照附件图撘了电路,输入USB5V
现在输出才12V。有如下疑问:
1.FB的电压现在和规格不符,不知道什么因素导致这样?
2.EN PIN不知是否要加下地电阻
3.FB PIN限流电阻是否必要...
芯片规格好像没说到关于电流的事情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C2也是按这个图取值的话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B:
1.FB的电压现在和规格不符,不知道什么因素导致这样?你还是先看看开关电源设计的书吧。
2.EN PIN不知是否要加下地电阻,EN是enable,看图是高电平
3.FB PIN限流电阻是否必要... ,那是反馈用的,不是限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