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s103内部时钟设置

楼主(2012-06-08):
CLK->ICKR = 0x08;
CLK->CCOR = 0x01;
为什么出输的频率是2MHz?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网友B:
首先要知道CLK->ICKR = 0x08的意思,就是要对低速内部振荡器使能,对应的第四位写1,你这个应该是子啊系统启动的时候用的,LSE作为自动唤醒单元,为使系统快速启动,复位后时钟控制器自动使用HSI(HSI信号由内部16MHz RC振荡器与一个可编程分频器(分频因子从1至8)产生。)的8分频(HSI/8)做为主时钟。其原因为HSI的稳定时间短,而8分频可保证系统在较差的VDD条件下安全启动。一旦主时钟源稳定,用户程序可将主时钟切换到另外的时钟源。

网友B:
我刚看数据手册,只能这样理解,要是不对的话,你可以指出来!

网友C:
你这样设置一下:

CLK->ICKR = 0x0f;
CLK->CCOR = 0x01;

要先把HSI准备好,然后打开

网友C:
知道你的输出为什么是2M吗

你选择CLK->CCOR = 0x01;  就是选择Fhsidiv从CCO输出。CLK_CKDIVR的默认值为0x18.
CCO是从HSI进入8分频后得到的,所以是2M。

网友D: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E:
数据手册上应该解释的更详细

网友F:
首先要知道CLK->ICKR = 0x08的意思,就是要对低速内部振荡器使能,对应的第四位写1,你这个应该是子啊系统启动的时候用的,LSE作为自动唤醒单元,为使系统快速启动,复位后时钟控制器自动使用HSI(HSI信号由内部16MH ...
引用 网友B:

分析正确

网友G:
这个自己看看数据手册,应该就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