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时有很响"吱吱"声,互感严重发热

楼主:
一台充满电的电动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到了电池须充电的指示后进行充电,发现充电器发出很大的"吱吱"声,拆开充电器发现充电1分多钟,220V输入处的PT电阻,EMI电磁互感线圈严重发热烫手.不充电时也发出小一点的间歇的"哒...哒.."声.平时没这种现象...怀疑电池问题,测得空载48V,加速时电池电压的所下降,还能骑行,只上上坡没动力.这是没电要充电的象征啊,也是正常的吧?,,,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令这个EMI电磁互感线圈如此发热?

网友A(2012-06-08):
更换一个电磁互感器就OK了

楼主:
哦,看不出那个零件有什么问题,,不就一个磁芯,数圈漆包线吗...磁芯也没碎什么啊!,那它是个怎个坏法呢?

网友B:
应该不可能损坏,发热比较明显,只能说设计余量不够。跟有声音没有关系。你看是哪个在响。变压器,电容???

网友C:
充电器初级电解电容估计是脚虚焊或脱焊了,一般由于电动车行驶时充电器放后备箱里,震动脱落所致,换个电容或补焊下应该会好!

网友D:
匝间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