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项目的时候是用库编程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啊

楼主(2012-06-08):
执行这条指令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我刚才计算了一下大约要175ns,差距大吗,这样,如果测4M外部脉冲产生外部中断,在中断子程序使用几条这样的指令,这样不是一直在中断吗,怎么理解呢,这样控制在纳秒内不是很困难吗,如果操作寄存器的话,是不是按72MH这样算的啊?

网友A:
做项目的时候是用库编程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

这当然取决于具体的应用、环境。
要求尽量快的执行,当然要直接操作寄存器【就象 测4M外部脉冲产生外部中断】。
如果想尽快实现功能,用库编程就更合适。

网友B:
真正的项目要求的首先是
1:可读性高
2:易于交接,好维护

并不是把速度放到第一位真

网友C:
真正的项目要求的首先是
1:可读性高
2:易于交接,好维护

并不是把速度放到第一位真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问题是,现在功能上要求速度啊